楼主(2016-04-07):
图中,数值原件的255#代表什么意思,是指32位吗

网友A:
通过Ethernet通讯的?
255#应当是PLC设的站号;

网友B:
255#应该是站号,16位还是32位在数字格式里面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是不是只多个触摸屏的时候使用的

网友A:
16位还是32位是在数据格式里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不写255#直接写地址值,会有影响吗?

网友B:
这个是在一屏多机时用到,比如一个触摸屏同时跟两台及以上的PLC通讯,就需要在PLC设站号了,不写的话就是1#站。

网友C:
单一的就可以不管!

网友D:
我只是用三菱1795连接8台Q06H,那个是三菱网络可以随意访问

网友E:
又向高手们学习了一招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呢,我以前看到别人搞的一屏多机,和现在这个比起来,才知道这才是技术,以前那是瞎搞,当时一屏多机是把通讯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F:
255#是站号。一般来说刚开始第一个都是默认255的。后面的话你可以自己重新排下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