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请问:电流互感器都有什么等级?都有几比几的?

网友A:
常用的
二次侧:5A
一次侧:(A):15,20,25,30,40,50,60,75,100,150,200,250,300,400,500,600,750,800,1000,1200,1500,2000,2500等

网友B:
那是电流比

网友C:
测量用准确级分为0.1、0.2、0.5、1、3、5(特殊用途为0.2S、0.5S),电流比如一楼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用准确级分为0.1、0.2、0.5、1、3、5(特殊用途为0.2S、0.5S),电流比如一楼所说
3楼正解,高手啊,这些都是怎么记住的

网友E:
 都是有心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量用准确级分为0.1、0.2、0.5、1、3、5(特殊用途为0.2S、0.5S),电流比如一楼所说
3楼正解,高手啊,这些都是怎么记住的
电工刚年审没多久还有印象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原来如此!

网友F:
楼主3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G:
温故而知新

网友H:
计量和保护用精度要求高,特别是一级计量都是用0.2级的,一般保护都是0.5级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看3楼,还有1、3、5等级,是不是可以用于测量指示等;平时没有留意,故对计量等级的划分,也不了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C:
看来年审还是有好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看来年审还是有好处啊!
应该是多看书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