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三菱的PLC,数据寄存器D,写的次数有没有限制?无限吗?

网友A:
写到PLC损会为至。应该是无限次。

网友B:
说明书只有说明下载程序可以多少次,并没有说明D内存的使用次数那应该就是无限次了

网友C:
PLC坏了D存储区也不见得坏。

网友D:
PLC挂了,那都不会挂。。。

网友E:
次数不限,随便写

网友F:
只要plc硬件不坏,寄存器写入次数随便用

网友G:
寄存器坏的好像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H:
还没听说有坏寄存器的

网友I:
数据寄存器的使用寿命,就是PLC硬件的使用寿命。
因为数据寄存器的存在,是依靠PLC电路板上面的存储芯片集成块实现的,也就是内存颗粒芯片。

网友J:
楼主想问的是这个吗?FX1N的硬件手册上有写

网友K:
先搞清是用的普通寄存器还是EEPROM寄存器,EEPROM写入次数是有限定的;

网友L:
看说明书咯

楼主:
我说的是数据寄存器,我想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保存一次运行数据。
嗯,看来是无限制的,否则那些四则运算就没法使用了。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M:
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是RAM,理论上是无限次的

网友N:
理论上是无限制次数的,也就是说是无限次数。

网友O:
看10楼、14楼,则是与采用的器件有关;程序运行中,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是RAM,则可以快速改写。

网友P:
可以写到你PLC报废

网友Q:
没听说有数据寄存器坏的,不要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