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理解

楼主(2016-04-07):
请教各位:
   若用三菱变频器作例子,D700,支持三菱协议跟MODBUS的RTU方式。
   PLC没有专用的指令,则可以按照三菱协议的方式发送数据,如D0,ENQ;D1,D2站号;D3,D4命令;D5……D6……D7……
   若按照RTU的方式则D0站号,D1代码,D2数据……D3……D4……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PLC没有这些对应的专用指令,就可以按照设备(这里指变频器)支持的通讯格式规定(三菱协议跟RTU两种方式),把数据放入相连的寄存器中,然后发送,完成通讯,请问RS指令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格式化通讯口是在程序的开始只执行一次,是对plc的设置。,RS是通迅传送指令,是主机向下位机发口令并接受下位机回传的数据。

网友B:
说的正确。但是也不必往复杂的方向去研究它,只要知道它是规定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存储区就好了,然后你要知道对应的参数时放在哪个D当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若用三菱变频器作例子,D700,支持三菱协议跟MODBUS的RTU方式。
   PLC没有专用的指令,则可以按照三菱协议的方式发送数据,如D0,ENQ;D1,D2站号;D3,D4命令;D5……D6……D7……
   若按照RTU的方式则D0站号,D1代码,D2数据……D3……D4……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PLC没有这些对应的专用指令,就可以按照设备(这里指变频器)支持的通讯格式规定(三菱协议跟RTU两种方式),把数据放入相连的寄存器中,然后发送,完成通讯,请问RS指令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可以这样理解,数据放入相应发送寄存器区,置位M8122就发送出去了,用M8123处理接收

网友D:
数据通信本来就是如此简单滴,

网友E:
等于说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理论上RS指令可以实现任何串口协议,但是不保证通信效果!

网友F:
按照游戏规则来做一般都没问题的哦!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总算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