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工业相机选型  灵敏度 1.6V@550nm/lux/s  这个值是不是前面的1.6V 这个值越高越好? 应该怎么理解? 谢谢

另外: 相机选型  要精度为0.1mm的  100mm*100mm的视场  距离镜头500mm  相机怎么选啊?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呵呵,还没接触过工业相机呢,你是做什么用呢?相机的指标一般都是光学指标和快门速度吧?这个电压的指标还看不明白。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