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谢谢各位大师谁有欧姆龙CP1H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A:
串口软件不一定针对欧姆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谁有欧姆龙CP1H串口调试软件
要干嘛?具体说说!你这个提法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谁有欧姆龙CP1H串口调试软件
要干嘛?具体说说!你这个提法不对!
楼主的意思就是想开锁嘛。

网友D:
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谁有欧姆龙CP1H串口调试软件
要干嘛?具体说说!你这个提法不对!
楼主的意思就是想开锁嘛。
直接砸,不开!

网友A:
cp1h的大家已经搞的很透了

网友E:
百度一下,雪莉兰串口助手,用这款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