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安全

楼主(2016-04-07):
各位大神,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如何选择?具体区别是啥?

网友A:
供电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采用接零,分专用零线,(三相五线制)工作零保护零共用(TN--C)部分共用,部分分开的三种方式(TN--C--S)

供电系统 中性点不接地的,采用保护接地!

接地接零区别很大,
接零是让接地电流变成短路电流,使开关快速跳闸,
接地是接地电阻与触电人体电阻并联,小电阻强烈的分流,降低触电人体人流!

网友B: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了,还是详细了解一下供配电系统吧。

网友C:
理论很重要啊

网友D:
百度上有,现在除了农村一般都使用保护接零了

网友E:
要说详细真的很多内容:

简单说:有自备变压器及变配电室的,均采用接零方式;

线网送电(公用变压器),大多采用接地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F:
先需了解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的概念。
具体应用中,新项目则设计图纸会有规定;已有系统中,需注意两者不得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