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这跟多芯线只负责驱动器开关量的传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低压电路控制中究竟什么情况下采用带屏蔽层的线?我现在理解的是五伏以下的电压就用带屏蔽层的线。

网友A:
电压电流信号用的线缆,对一些灵敏度高的控制线缆,都要求屏蔽线!

网友B:
模拟信号线,我们用屏蔽线。

网友C:
模拟量信号必须带屏蔽

网友D:
需要不需要就看场合了
一般场合省点也可以!

网友E:
一般是模拟量信号线,通讯信号线,比较重要的信号线用屏蔽电缆。开关量用单根线接就行,多芯电缆都可以不用。

网友F:
屏蔽线是用来防止干扰:那些干扰严重或者容易受到干扰的就需要

网友G:
脉冲线,编码器反馈,模拟量,易受干扰的电气元件信号线(如光幕等)我们这边一般用屏蔽线

网友H:
一般来说普通开关量是看场合需求。。不过涉及到模拟量尤其是高分辨率应用的一定要用带屏蔽。

网友I:
屏蔽层是为了屏蔽,抗干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