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今天厂里面总闸跳了 而且把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 还是合不上闸。他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所以他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零线必须经过开关,四根线同时穿过内部零序互感器。不漏电的情况下,三火一零的电流相量和为零,(无论三相负载是否平衡),当发生漏电时,Ia+Ib+Ic+N≠0,开关跳!按楼主所说,如果把零线在外部短接,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开关肯定要跳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查查外部电路零线有没有接地,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有220伏设备且功率分配不均匀,零线是就会有电流,如果零线接地也会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查查外部电路零线有没有接地,如果是三相四线制有220伏设备且功率分配不均匀,零线是就会有电流,如果零线接地也会跳闸的!
吧总闸零线的出线端拔了同样合不上闸

网友C:
按照一楼原理,这个漏电开关n确实存在漏,不然短接入和出,不会就好了

网友D:
凭这样说难讲
很多问题还没有确认!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厂里面总闸跳了 而且把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 还是合不上闸。他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所以他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这说明你的漏电开关坏了,现在你的漏电开关不能起漏电保护作用了。

为了安全,请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F:
这个:开关坏了为了安全换新,否则干脆去了跳闸线圈

网友G:
可以肯定的说是你的漏保坏了,正常的漏电开关像他这么做的话早跳闸了

网友H:
该更换新漏保了

网友I:
我想说当时为什么不换掉漏保呢。

网友J:
可查原开关,零线是否经过了触点;并,零线与相线短路的判断,是否准确(或是哪一部分短路了)。
另,开关跳闸,是漏电保护跳、还是短路或过载跳。

网友K:
听你说,分闸全关,开关下零线去掉,漏保还跳。基本可以确定漏保坏了。

网友L:
大家都知道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漏电保护实际就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不同的是电流互感器原边是一条线,而漏保则是供电线路的所有线;正常线路,所有线的和电流为0,若出现漏电,和电流不等于0时,副边便会有感生电流出现,把这个信号放大,驱动脱扣机构是开关断开,达到保护目的;

像楼主所说如果将零线短路,相当于把零线从原边取出,漏电保安器的保护作用也就没有了

网友M:
说白了就是总闸坏了,换新的。

网友N:
为什么短接就能合上呢?这是什么道理?解释不通,不科学呀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开关内部火零短路脱扣,所以合不上闸;零线进线出线都直接短接,相当于开关只接了火线,内部没有短路回路,所以不会脱扣,自然合上闸了。

网友O:
临时顶替送电应急可以,尽快换开关吧,不能这么用

网友P:
楼主还是马上更换这个漏电开关吧。

网友Q:
这样是不行的,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换空开呢,因为漏电保护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R:
短接了零线就失去了漏电保护器的功能了,就相当于普通的断路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开关内部火零短路脱扣,所以合不上闸;零线进线出线都直接短接,相当于开关只接了火线,内部没有短路回路,所以不会脱扣,自然合上闸了。

   楼主未说明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短路跳闸。

   “开关内部火零短路”,若是进线端短路,则不是反映在本身开关上;若是出线端短路,则仍然有可能反映到上级开关(当然,有可能只是绝缘不良,或者短路电流不足以让上级开关动作)。
   但是,若假设没有短路,则可能是漏电保护部分异常——接通其电源,其机构就动作了——但这种可能不知会不会存在;另外,若是漏电保护跳闸,则有不有可能,确实存在“漏电流”。

   由此猜测,有一种可能原因是,漏电保护部分异常;将零线脱离,可能是将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切断了(但我不了解现在的开关,其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取法)。
   而3楼说,把总闸零线的出线端拔了同样合不上闸,若其后零线没有其他通路(接零),则又可能是,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仅取自相线。

   但不管怎样,若未查出其他原因(负载和线路上的),则该开关应当更换,并继续查找、分析故障原因;
   因为,既然之前采用了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则很可能存在单相~220V负荷;如果使用了~220V负荷而未跳闸,且保护部分供电正常,则是保护部分未起作用了。

   这个问题,需了解现场情况,才好作出确切的判断。

网友S: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采取的措施也是短接零线,但必须从开关的接线端子上卸下来,直接短接。为安全起见,各个设备加漏电保护。

网友S: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采取的措施也是短接零线,但必须把零线从开关端子上卸下来。为安全起见,各个设备加上漏电保护。

网友E:
“今天厂里面总闸跳了 而且把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 还是合不上闸。他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所以他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根据上面楼主所述以及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进/出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不相等的话,就表示有漏电电流从别的地方返回电源,这个电流如果达到动作的设定值,就会通知执行机构动作跳闸以保护人身或者设备安全————来分析:

首先,总闸(漏电开关)跳了,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了还是合不上闸,就基本排除了各分支线路漏电引起的跳闸的可能。

但是,“外面的电工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是不正确的说法,理由是如果真的“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就不是跳闸这么简单,而是冒烟或者打火的现象。

其次,“外面的电工”“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就是切断了漏电开关中漏电保护电路的电子电路工作电源,使其失去工作电源而失去保护功能,所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从这一点来说,就证明该漏电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中的执行机构有元件损坏(可控硅被击穿)了,脱扣线圈直接得电致使脱扣跳闸。

“外面的电工”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就证明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通过零线获得220V电源工作的。如果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380V的话,你就算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开关仍然会跳闸。

理由是:一是开关下面有需要零线的负载,而零线没有穿过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造成进/出检测机构的电流不相等;二是如果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有元件损坏,该电路有工作电源就必定同样会跳闸动作。

网友T: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检测无漏电,漏电断路器总是跳闸,最后把断路器拆开,里面的跳闸线圈线给掐断了

网友U:
三相四线,如果零线不通过落点保护器。
应该是合不上的。换开关吧

网友V:
24楼的分析较为仔细,特加2分予以肯定;
并以此告知各位,欢迎认真回复、有分析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厂里面总闸跳了 而且把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 还是合不上闸。他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所以他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根据上面楼主所述以及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进/出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不相等的话,就表示有漏电电流从别的地方返回电源,这个电流如果达到动作的设定值,就会通知执行机构动作跳闸以保护人身或者设备安全————来分析:

首先,总闸(漏电开关)跳了,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了还是合不上闸,就基本排除了各分支线路漏电引起的跳闸的可能。

但是,“外面的电工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是不正确的说法,理由是如果真的“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就不是跳闸这么简单,而是冒烟或者打火的现象。

其次,“外面的电工”“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就是切断了漏电开关中漏电保护电路的电子电路工作电源,使其失去工作电源而失去保护功能,所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从这一点来说,就证明该漏电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中的执行机构有元件损坏(可控硅被击穿)了,脱扣线圈直接得电致使脱扣跳闸。

“外面的电工”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就证明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通过零线获得220V电源工作的。如果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380V的话,你就算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开关仍然会跳闸。

理由是:一是开关下面有需要零线的负载,而零线没有穿过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造成进/出检测机构的电流不相等;二是如果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有元件损坏,该电路有工作电源就必定同样会跳闸动作。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厂里面总闸跳了 而且把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 还是合不上闸。他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所以他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根据上面楼主所述以及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进/出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不相等的话,就表示有漏电电流从别的地方返回电源,这个电流如果达到动作的设定值,就会通知执行机构动作跳闸以保护人身或者设备安全————来分析:

首先,总闸(漏电开关)跳了,所有的分闸关了还是合不上闸。外面的电工来把出线端的零线拔掉了还是合不上闸,就基本排除了各分支线路漏电引起的跳闸的可能。

但是,“外面的电工说”“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是不正确的说法,理由是如果真的“开关内部零线和火线短路了”就不是跳闸这么简单,而是冒烟或者打火的现象。

其次,“外面的电工”“直接把零线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直接短接在一起”,就是切断了漏电开关中漏电保护电路的电子电路工作电源,使其失去工作电源而失去保护功能,所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

从这一点来说,就证明该漏电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中的执行机构有元件损坏(可控硅被击穿)了,脱扣线圈直接得电致使脱扣跳闸。

“外面的电工”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然后就能合上闸了”就证明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通过零线获得220V电源工作的。如果该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是380V的话,你就算将进线零线从漏电开关上分离出来,开关仍然会跳闸。

理由是:一是开关下面有需要零线的负载,而零线没有穿过检测机构(电流互感器),造成进/出检测机构的电流不相等;二是如果开关的漏电保护电子电路有元件损坏,该电路有工作电源就必定同样会跳闸动作。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冒烟和打火的断路器(不带漏电保护) 把负载拿掉就没事 但是一接上就继续冒烟和打火(断路器用的年月有点久) 确定负载没有问题,换了一个开关就好了,提出这个案例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把负载拿掉就不冒烟和打火了 按照你的说法把负载拿掉应该还会冒烟和打火才对。

网友J:
29楼情况,可能是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开关内部火零短路脱扣,所以合不上闸;零线进线出线都直接短接,相当于开关只接了火线,内部没有短路回路,所以不会脱扣,自然合上闸了。

   楼主未说明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短路跳闸。

   “开关内部火零短路”,若是进线端短路,则不是反映在本身开关上;若是出线端短路,则仍然有可能反映到上级开关(当然,有可能只是绝缘不良,或者短路电流不足以让上级开关动作)。
   但是,若假设没有短路,则可能是漏电保护部分异常——接通其电源,其机构就动作了——但这种可能不知会不会存在;另外,若是漏电保护跳闸,则有不有可能,确实存在“漏电流”。

   由此猜测,有一种可能原因是,漏电保护部分异常;将零线脱离,可能是将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切断了(但我不了解现在的开关,其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取法)。
   而3楼说,把总闸零线的出线端拔了同样合不上闸,若其后零线没有其他通路(接零),则又可能是,漏电保护部分的电源仅取自相线。

   但不管怎样,若未查出其他原因(负载和线路上的),则该开关应当更换,并继续查找、分析故障原因;
   因为,既然之前采用了 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则很可能存在单相~220V负荷;如果使用了~220V负荷而未跳闸,且保护部分供电正常,则是保护部分未起作用了。

   这个问题,需了解现场情况,才好作出确切的判断。

找了张单相漏电开关的原理图,仅作参考。本帖漏电开关合不上,肯定是漏电开关坏了,但是坏在什么部位,正是大家讨论的问题,正如回帖所述1、漏电保护,2、过载,3、短路。如果是漏电保护,因为开关上有漏电试验和指示复位按钮,楼主没提及,所以我想漏电保护的可能性不大;过载就不可能了,出线都全拆除了,剩下的就是短路的可能性了,当然短路部位在脱扣器的出线端,最有可能在互感器的位置,短路如果不跳闸肯定会如24楼所言打火冒烟的。楼主需说明漏电保护跳闸指示有没动作,最终结论自然明了。

网友W:
按照国家规定,工厂总开能装漏电开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冒烟和打火的断路器(不带漏电保护) 把负载拿掉就没事 但是一接上就继续冒烟和打火(断路器用的年月有点久) 确定负载没有问题,换了一个开关就好了,提出这个案例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把负载拿掉就不冒烟和打火了 按照你的说法把负载拿掉应该还会冒烟和打火才对。

你这种现象仍然不是开关内部有短路问题,而是你的开关内部的触点有接触不良问题。

如果内部有相线之间或者相零之间的短路(漏电)故障,故障电流一旦达不到开关的动作条件(或者本身已损坏不能保护跳闸),就会打火冒烟,此时即使你将开关下面的负载撤掉,故障仍然存在,因此打火冒烟现象仍然会出现。

但是,如果是开关内部的触点接触不良引起发热冒烟打火,你撤掉开关下面的负载,由于没有电流通过接触不良的开关触点,当然就不会继续产生发热冒烟打火现象。所以你的案例说明不是开关内部发生短路故障,而是开关内部发生触点接触不良故障。

所以,不论什么故障,不同的故障现象会有不同的表现,相同的故障不一定有相同的现象,也不一定表示故障肯定相同。遇到一种故障现象,要根据具体现象和实际进行分析。只要你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你就能像我那样可以透过现象分析得出事实真相。

我曾经在维修一台1000A的直流埋弧焊机故障,其他的师傅在现场手忙脚乱地查找故障。我只拿起说明书查看分析里面的电路图,通过操作者的操作过程并测量了几个关键点电压,就直接告诉那些师傅说控制电缆里的某条线断了。开始他们不相信,我拿起万能表,拆开控制电缆的插头测量给他们看,然后叫他们用电缆中多余出来没用的一根芯线替换那根断了的线,然后插上插头,故障排除,此时他们才不得不相信我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W:
按照国家规定,工厂总开能装漏电开关?

如果按相关的规范,除了消防和重要安全保护等不允许断电线路外,还要求一机一闸一漏电保护呢!

网友X:
果断换新的漏保!安全第一!

网友Y:
为什么不能换个新的????

网友Z:
零线短接后,漏电了不会跳闸。为了安全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