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今天看了一天的手册了,可就是没有完全搞懂永宏plc发脉冲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最好有范例!谢

网友A:
140指令就是发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F140,但是能详细一点吗?做个参考!

网友A:
用140然后按键盘Z键!弹出编辑窗口!里面添加发脉的速度!数量!控制方式!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画面找到了,然后我用的是外部x2中断,程序写好140的值以后就不用管了吗?程序执行到140后就会自己发脉冲了吗?

网友B:
看不懂,就动手试,试不行再看。表情总能搞定。

网友C:
有表格的,按照表格填写,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弄懂了。就140指令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