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楼主(2016-04-07):
汇川MD280 整机上电报警HC 拆板上维修电源正常大家碰到过没有,汇川的机器不熟悉没有思路了 求指点

楼主:
怎么发不上了

网友A:
重置无果的话,估计芯片坏了

网友A:
抑或锁定!

网友B:
5V电压底也会上电显示HC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霍尔不好,真实代码是ERR07,上电报HC,断开,在上电就是ERR07恒速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