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我一直用一根串口线,想买一根三菱plc,usb编程线。一般用在fx1n2n ,网上卖的18至200元不等多少錢的能用住,18元的能用吗?

网友A:
18元的通讯线能用,肯定可以上传、下载程序,至于是否可以在运行中监控,这可不好说。

网友B:
可以,蛮好用的

网友C:
我买的一根12块,挺好用的。能上传能监控。

网友D:
有串口线,就买条USB转串口的嘛。fx1n2n我都用自己做的线+USB转串口线。

网友E:
卖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我还没遇到过三菱不能监控的线

网友F:
经常用的话最好买根好点的。工作时出了故障能把人给急死

网友G:
2n 3u的话我买的20块的编程线用了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还是L Q方便一个MINIUSB就够了

网友H:
最好买带光电隔离的,不烧数据口

网友I:
买一个100元左右的,可靠些,学习或是工作都很有必要,这点投入不算什么

网友J:
三五十块含运费的样子,三菱的线有些销量的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K:
我的用120的,上传和下载没有问题,就是监控的时候,经常就无数据不动了

网友L:
好一点的带隔离,安全一点。

网友M:
我的是自己做的。肯定没一百多的好使。

网友N:
串口的普通的电缆用了10几年了,还可以

楼主:
怎么区分好与坏,可靠不可靠,用钱衡量还是到天猫购买。应该型号都一样

网友O:
可以用,没问题,也可以自己做一根也是一样的嘛!我是买一根USB转RS232后再自己做、与欧姆龙、三菱、台达PLC通讯线的。

网友P:
FX的貌似比较简单
不像西门子的那么要求!

网友Q:
我用了一根20多块钱的没问题

网友R:
自制的,一直在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