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7):
各位老师好,我以前用三菱FX3U特殊寄存器绝对位置D8350来检测实时发射的脉冲数进行比较定位,现在用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实现与PLC监控的实时脉冲数变化,需要用什么特殊指令吗?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传输给PLC的数据一般是地址编码,需要使用专门的地址变换指令,比如格雷码读取指令。
绝对值编码器是直接读取真实行走距离的数据的传感器,如果你需要和PLC的脉冲数进行比对的话,请把数据进行转换。

网友B:
是伺服电机自带的那种高分辨率编码器还是外购那种分辨率较低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您好是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可否实时显示脉冲数变化,谢谢!

网友C:
那啥绝对值编码器输出的不是脉冲吧
增量式编码器是脉冲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发的是格雷码转二进制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