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I选型

楼主(2016-04-08):
一台机器做不同的5个产品,整体上用到的设备就是电机A-E,阀门有5个,
具体的产品有同的几个工艺,如第一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
 电机A转10min,B阀门开20min,电机A再开2hr,停5min,电机C开20min,电机C停5min,

第二个产品,
 电机A转60min,B阀门开5min,电机A再转3hr,停10min,电机B开20min,然后电机C开20min,电机D再开5min

第三个产品,也是类似,只是开合时间不同。

电机总共是5个,阀门有几个,但不同的产品使用的电机不一样,开合时间也不一样。
 这样的话,应该选什么样的人机界面呢?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电机的参数存在HMI里,然后再保存下来,用哪个产品时就调用哪组数据,以达到目的,是这样吗?

自已初学PLC,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使用配方功能,用PLC程序也可以解决。

网友B:
完全可以:触摸屏的配方功能就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种或哪个牌子或型号的HMI有配方功能呢? 还是每一种都有?
我经常看到有一些控制屏幕是WINVIEW的牌子,这个就是HMI吗?

网友C:
我知道的触摸屏都有这种配方功能啊

网友D:
大多数触摸屏都有配方功能用来保存你设置的各种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就太好了,什么牌子的性价比比较高? 又容易学习,好操作的? 我准备一个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台达,显控等都很好用。

网友E:
带配方功能的就行了;
当然组数不多用PLC的寄存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B:
目前性价比高且容易上手的有威纶、步科,台达触摸屏不好玩,当然有钱用三菱最好,但是贵

网友F:
常见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见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看个人喜好了
那怎么买呢,找厂家再找代理商,还是那个可怕的某宝? 还是其它的渠道?

网友G:
先正规代理商吧 淘宝不靠谱

网友H:
建议用维纶通的屏,官网有例程。稍微修改一下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性价比高且容易上手的有威纶、步科,台达触摸屏不好玩,当然有钱用三菱最好,但是贵
三菱的为什么好呢,我看这个7寸的也不贵,一千多点,GS2107-WTBD
和维纶通的相比,好在哪里?

网友I:
能做配方的HMI就行,PLC里也可以做啊。

网友J:
编几个程序!做几个按钮!按哪个扭就启动哪种产品的程序就行!任何屏都可以

网友K:
个人感觉威纶比较好用!

网友L:
回复 楼主:
那是维纶的触摸屏

网友M:
三菱的为什么好呢,我看这个7寸的也不贵,一千多点,GS2107-WTBD
和维纶通的相比,好在哪里?
液晶能好一些
触控板也能好点
电源等电路也应该好一些

楼主:
维纶的屏有的要写脚本才能实现配方功能,有的不用写脚本,请问这个脚本是什么东西?如何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