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QD75P4模块

楼主(2016-04-08):
图中的定位标识符设定参数中的控制系统设定,怎么也看不明白,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该指令表示相应轴回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我在手册里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A:
论坛论坛:大家除了谈天说地,还负责技术交流滴

网友B:
K9001是表示回原点的定位操作,把这个代码放入到每个轴对应启动编号的缓冲区,然后启动轴定位就可以启动回原点动作
不过你那里面是写入到4400的缓冲区,应该不是QD75P4的定位模块,这个4轴的模块定位启动编号是对应1500/1600/1700/1800,你那是16轴的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16轴的

网友B:
16轴和4轴的缓冲区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