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4-08):
使用的步进电机型号是AM23HS2449-B24(刹车型),总电源上电,步进电机刹车打开,发现调试时,电机运转一段是时间就会发烫,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刚开始使用就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烫,过段时间就会自己好了?

网友A:
环境温度是多少?电机转动时温度怎样?静止后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造成电动机发热的原因有很多 有机械因素也有电动机本身的原因 也有"小马拉大车"
内部不超过130度,电机便不会损坏,而这时表面温度会在90度以下。所以,步进电机表面温度在70-80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是因为 刹车是断电刹车,电机正常使用时刹车一直处于通电状态,所以会有发热, 问题不大, 57的刹车如果是永磁的应该在4W左右, 主要是驱动器给电机的电流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就没问题

网友C:
电机的温度有多少度步进电机一般运转一段时间都会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五六十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正常现象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直都处在70~80度会不会对电机造成寿命的缩减啊

网友D:
步进电机都带有锁定功能,即停止时绕组中仍有电流通过,以保持电机轴锁定;锁相电流通常是驱动器设定好的,有些驱动器可以调整锁相电流大小;具体可询问一下驱动器技术支持;经济型驱动器锁定电流通常都是不可调整的,可感知一下电机静止时的温度,手感略烫(60-70度),若温度过高,最好还是和电机或驱动器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现象对吗?

正常的,不会对电机造成影响。我很有经验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规定的安全范围内是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