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为什么我安装了两个热电阻模块,其中有一个模块有干扰啊?当我来变频器的时候就有一个模块温度幅度特别的大,那个就没什么事?我就不懂了,我又更换了一个新的模块,还是一样的。求助了,希望有明白的大神告诉我一声,我真的谢谢了

网友A:
2个模块的DC24V供电是不是同一路?
热电阻的位置是否一个离变频器很近?

网友B:
不是模块的问题,是外部接线问题,传感器的电缆线要双端屏蔽,信号线的参考地不要碰到外壳。等等。

网友C:
把传感器的负端和PLC的M点连在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