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台达VFD-G 11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11KW的电机,采用的是端子控制启停,电位器调速。频率升到6HZ时就跳GFF(接地短路故障)。改用面板控制不带负载就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牛人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空载没有问题而负载有问题,考虑电机异常原因 居多,请检查一下电机绝缘

网友B:
您用的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

变频电机不要用到6HZ以下,普通电机尽量不要低于15HZ。

网友C:
仔细查一下负载吧。

网友D:
换个电机试试   或者监控下电流看看

楼主:
变频器用地是39Hz ,启动到6Hz附近就跳了。之前都没问题的,今天用了半天就跳GFF了,而且没有更换过负载。

网友E:
一个是电机负载有问题,在一个就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F:
gff是台达通病,多数是霍尔电流检测出问题。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