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之前是逆变模块坏了,报警SC1,换了之后给不了频率,我频率参数设置的面板调速又试了下端子调速,都不行,怎么回事?还有变频器启动显示面板上的FWD灯怎么不亮?之前是用的外部端子启动的,频率还是面板调速

网友A:
是不是面板电位器调速与外接电位器调速都不用,如果是那就是模拟电路调速通道坏了,建议修改参数,该为上升键与下降键调速,看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恢复了出厂设置 已经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恢复了出厂设置 已经好了
参数被别人调乱,的确这样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