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感觉好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4-08):
一个西门子整流电源。6SE7031,主控板不加电源,用示波器测量也有波形,输出端的波形和板子里的电源波形和测量人体的波形都一样,约为50Hz

网友A:
这示波器还是用得少。

网友B:
太难搞了,,不懂了

网友C:
感应过来的吧

网友D:
没有接地或接地悬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那应该怎么整?大概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啊,那我应该先找个接地接上?

网友E:
有感应电接地接好了就没有了

网友F:
看你的板子已经拆卸,只能是干扰或者空间耦合

网友G:
干嘛把你的探头接地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