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

楼主(2016-04-08):
我做的是 施耐德m218和西门子224 modbus通信 ,但是施耐德plc这边显示 通讯错误 --收到的响应不正确

楼主:
希望 有懂这方面的高手 赐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通讯参数正确了?
连线比较简单的
程序网上都有类似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  200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施耐德plc的程序

网友B:
分别监控一下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主站发出的命令对不对,串口助手给从站发命令看看从站是否返回!

网友B:
还有,你施耐德PLC给的从站地址是1啊,而你西门子程序自身站地址是3,你想玩我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失误,但是地址对应上,还是不能的!

网友C:
通信最需要的查看实际的报文是否与你期望的一致?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截取报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rry,失误,但是地址对应上,还是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