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ROM是什么型号看不懂了

楼主(2016-04-08):
上面型号是
ATMLH006
08B
这样两排
求解null

网友A:
什么机子上的?可能是24c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E100 0.4KW的小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的用24C08读出来了

楼主:
像这样的型号标法有点郁闷啦,这个是不是新标法的?

网友B:
好几年前就有这个标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看来本人OUT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
看这个有什么方法不?

网友C:
见多了自然也就习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网友B:
方法没注意过,可以百度下和24C系列怎么对应的

网友D:
一般都是24C

网友E:
光藕吗?这图片看得头晕。

网友F:
找度娘吧,,,真是的

网友A:
一般用24和93系列。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第一行不是型号,其实就是24C系列的

网友H:
N年了这种

网友I:
楼主应该对电子行业不是特别熟悉,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