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越级跳

楼主(2016-04-08):
今天发生个奇怪的事,有一斗提机功率是22kw的电机,有时候装的太多,提升时有时电流达到100A多,今天呢也可能过载了,造成电源接触器上口线过热粘连短路了,但是电机线没事,并且该电源空开是施耐德的NS-250的,电流最大调到250A可是它竟然没跳,它上级空开也是施耐德的630A的也没跳,倒是把总电源的德力西的800A空开跳了,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越两级跳呢

网友A:
800A的是哪种类型开关,有不有失压保护。

网友B:
三个空开的保护不同吧

网友C:
动作时间等技术参数一至吗?

网友D:
NS-250的脱扣电流是多少A?
德力西的断路器是什么型号?
没有具体参数不同品版没有可比性,保护特性不同,还有楼主你的电机过载太严重了,小心哦,包括你的配线用多大的有隐患

网友E:
如开关都正常的话,只能说800A的总开关还带有其它的负载,刨去其它的负载,剩下的容量比下两级开关的承认容量还要低。。。

网友F:
应该相对来说施耐德的脱扣灵敏度会高一些,但有时候也要看其特性了。

网友G:
断路器的整定时间有区别,总800A的还有其他负载。

网友H:
我们这里也遇到过,但开关不是一家的。。
那就是开关保护的选择性没整好,再就是有的开关有问题。

还有得说明啊,800的开关一般来说都是能调节电流的,我们这里遇到过,但调节电流的那转钮很多都被个红色的商标警告给贴上了,把那黏贴揭下来,然后把电流调大就可以了

只有800那开关是这个德行啊。。。。。。

网友I:
估计是800A的短路动作时间快点吧!要不就是开关问题

网友J:
各级开关保护的不一样吧,过载系数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800A的短路动作时间快点吧!要不就是开关问题
一、不同型号的开关有不同的动作曲线,不能单靠电流值来判断。不同品牌的产品在动作曲线上也有一定的差别。
二、你的800A的空开下面不可能只有这一台设备吧,所以在你的斗提短路时上级的大空开首先达到速断值了,再者上下级空开都达到速断值时那就是拼动作时间的时候了,谁快就谁先动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查看你的开关说明书就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L:
整定不同,反应时间不一样.

网友M:
越级跳闸我也遇见过,负载短路,下口的自动开关还没来得及跳,上口的总闸跳了。这个与自动开关的动作曲线有关。只能说800A的那个闸,反应很灵敏,也是好事。

网友N:
1、800A总开关肯定不止这个电机,它的总电流??
2、每个断路器可以设定跳闸值,你仔细看了没哟??

网友O:
这应该是整定系数没调好吧

网友P:
空开上面有很多整定参数 。  IM   就是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