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就是普通的中间继电器,我的想法是从y0接一根线到继电器的13口,然后负载(泵)分别连接在9、5口,最后14口连接火线L 这个连线方式正确吗?

网友A:
要看继电器线圈电压,220v没问题,24v线圈13,14接线要分正负。另外如果用220v,plc公共端接n。

网友B:
接220V的只能是继电器输出的
每个系列的PLC硬件手册中有接线说明及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中间怎么既有24v,又有220v,有点晕,不知道该怎么连线了,我的程序都是用的22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啊,但是我整个程序都是220v的,就想在负载前面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但是看这个图看懵了。连线不会,求指导

网友C:
如果Y0有24V,14就接24V地;如果Y0是0V,14就接24V,通常是这样。

网友D:
一楼和二楼都已经说的够清楚了,看来你是个门外汉。

网友E:
220v的简单,24v的有些要注意下。

网友F:
那得看继电器的类型啊

网友G:
搞清PLC只是控制继电器线圈的其中一根通断就行了;

网友H:
楼主对工控自动化还是玩得少了,多看书,实操练!

网友I:
注意中继线圈的电压等级

网友J:
看用户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接220V的只能是继电器输出的
每个系列的PLC硬件手册中有接线说明及接线图
那是告诉你继电器输出的有两种接法,既可以接直流也可以接交流复杂,只要两个不是用同一个公共端就行。

网友K:
楼主:你的PLC的Y0输出是220V还是??

网友L:
楼主,你搞清楚plc的继电器输出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量就可以了,其它的就是外围电路的设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说的就是外部电路的设计问题,plc接外部电源220v,在yo输出口后面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接个负载。就是与中间继电器的连线问题不太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是220v
简单:Y0接220V继电器线圈一端且同时接入继电器触点的COM,继电器触点N0输出到负载一根线,线圈另一端接电源另一根线且接入负载另一根线点

网友M:
就按你图中下半部分接线 没有问题的 图中的负载就是220V继电器线圈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确保PLC输出是继电器形式输出
2 图中有两个Y口输出 同时由交流电和直流电分别供电 一定不能让两个输出Y口共地COM输出 也就是这两个Y口不是共COM地的同一组
3 为提高PLC内部继电器触头寿命 交流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接阻容吸收电路 直流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接一只二极管

网友N:
你要明白。。。自控也好其它也好,本质就是四个字“构成回路”

网友O:
可以先画个图吧。
看到中间继电器,我还以为是类似于JZ7形式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棒!你讲的很对,能加你qq吗,想发个接线图给你看一下

网友P:
PLC输出电压和继电器工作电压一致就没问题,楼主可以动手试一下

网友K:
这个简单知识,指导你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么连的

网友Q:
好像和我们用的欧姆龙继电器一样,24v线圈13,14端子,5 9,8 12两组常开触点,1 9,4,12两组常闭触点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中间怎么既有24v,又有220v,有点晕,不知道该怎么连线了,我的程序都是用的220v的
有时候用继电器就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电压,用PLC的输出去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然后用继电器的不同触点又可以接通和断开不同的回路以及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