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TCP上的主站如何向modbus网关后的串行从站如何进行通讯,比如EKI-1222,比如我的主站如何向从站发送命令,格式如何?是如何对比MBAP中的信息?是在单元标志中定义吗?如果我挂了多个网关呢?多个网关后每个多挂多个从站,如何分辨,是通过每个网关的IP地址来分辨吗?具体如何操作呢?有没有案例呢?谢谢!

楼主:
寻求帮助啊!

网友A:
可以了解下modbus-tcp协议

网友B:
您好,有关您提到的问题回复如下
1、 TCP上的主站访问EKI-1222,格式遵循标准的modbus/TCP格式。
2、 多个网关必然IP地址不一样,自然可区分
3、 同一网关下的不同从站,必然有不同ID。配置软件中可以设定。
4、 没有案例。
这模块其实就是Modbus/TCP转RTU的标准格式,建议找个类似于modscan这样的通讯软件配合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关第3点,同一网关下不同从站地址的格式是如何的?发送命令如何区分不同从站?不同网关同一从站如ip192.168.1.12下的从站1和192.168.1.15下的从站1如果在主站命令上区分?

网友B:
简单解释一下:

同一网关下的不同从站,ID号(device address)不同,所以发送给网关的最终Modbus报文中,应当包含从站ID号。
如下是个简单表格。(更详细的协议说明可自行查询下百度)

Modbus是应用层协议,不负责报文在网络上的正确传递。
好比你写了两封信,里面内容一样,但信封上写了不同的(IP)地址,写给两个收件人。
Modbus协议不管寄信收信,只管收到信后“翻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