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为什么我安装了两个热电阻模块,其中有一个模块有干扰啊?当我来变频器的时候就有一个模块温度幅度特别的大,那个就没什么事?我就不懂了,我又更换了一个新的模块,还是一样的。求助了,希望有明白的大神告诉我一声,我真的谢谢了我都换屏蔽线了,还是温度波动大

网友A:
想办法降低变频器干扰

网友B:
接线不规范,仔细看手册的接线图纸。

网友C:
安装隔离模块

网友D:
有干扰的传感器接在没干扰的模块上试下!如果还干扰应该接线不规范调整下,加个滤波电容。

楼主:
这个滤波电容加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E:
变频器的地线不要接在柜子里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干扰的传感器接在没干扰的模块上试下!如果还干扰应该接线不规范调整下,加个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是好建议,不过加哪种?电解还是XY 还是?
加的位置呢?

网友G:
如同ykxlzh一样,可以尝试互换。就可以初步判断出模块还是传感器回路的问题。变频器是个强大的干扰源,如何避免呢?增加隔离是简单的处理。

网友H:
强电与模拟信号、通讯线隔离,这是标准,否则,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没办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重新布线!

标准与执行?实际上在工程上,这样不按标准操作的情况比比皆是。工程师提出了有问题,现场安装人员一句话: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都没问题,又把你顶回来了。最后?运气好顺风顺水,运气不好,坑天坑地坑自己!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坑自己,哈哈!这话经典!确实是这样,有些问题你提出来了,现场人员一句话把你顶回去了,结果自己就只能另外找原因试试了,最后找到头疼都找不出来,确实坑了自己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一般是在电路中加滤波器吧!如果有滤波器的话应该不用加电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