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FB块在被引用到程序以后,能否再对FB块增减引脚?该怎样增减?直接更改FB块的局部标签会造成程序里已使用的FB块不可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块在被引用到程序以后,能否再对FB块增减引脚?该怎样增减?直接更改FB块的局部标签会造成程序里已使用的FB块不可使用。

程序部件在引用前就应该设计好了,不是吗?如果需要加减引脚,你需要重新设计你的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要增减引脚就要删除程序里原来的FB块,然后把更改好的块再拖到程序里,然后再一根根连好引脚线,只能这样吗?

网友B:
楼主应当是试过了;
那么,就先重新引用编辑,以后再看有无其他方法。

网友C:
如果你是结构式梯形图编程的话改动真的超简单。。。直接把调用的地方改下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的结构化梯形图编程的,你说把调用的地方改一下,具体是怎么改?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直接改FB本身,然后把相应的引脚在FB的局部变量里设置好然后所有调用这FB的地方都点下FB,重新输下FB块名就重新加载了。到时候改下外部引脚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FB本身,然后把相应的引脚在FB的局部变量里设置好然后所有调用这FB的地方都点下FB,重新输下FB块名就重新加载了。到时候改下外部引脚就好了

饶了一大圈又回到楼主问题的起点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直接改的呀。局部标签对于FB来说只有in out是对外的,其他都是内部。原先的肯定不能用,要重新拉,或者点FB直接重新输入FB块名字。我这里一个输送控制的通用FB从13年到现在改了不知道多少次,功能也是原来越多。

网友C:
图示,我的过程就是在原有的FB块上多加了一个名XXX的OUT引脚

网友C:
可以看下我楼上发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小赖用图文的方式帮我解释了这个问题,很直观,一目了然,经过本人实际操作,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只是重新加载一次FB块的过程,如果没有你的指点,我可能还要摸索好久,在此再次感谢小赖。

网友E:
学习下,还没怎么用过GX work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