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8):
欧姆龙R88D—KP10H驱动器,控制R88M—G1K030H伺服电机,通过齿轮、齿条带动负载,出现重复定位精度差的问题,最大偏差能达到5mm,专业前辈能否指点一下原因。

网友A:
一般是机械精度的问题

网友B(2016-07-23):
你好,我现在使用的R88D-KN04H的伺服驱动器,现在我就是当B.00置位时,C+5就变成0了,点动微调、回原点都没问题,这个该怎么办呢?您用的是功能块还是自己写的程序?自己写程序的话,是不是需要定义轴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