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为什么在动补没有投入情况下,总表送有功计量值比支路表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大。投入动补后,总表有功计量值比支路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小。

网友A:
补偿不就是提高利用率吗,

网友B:
都用什么样的电表计量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动补没有投入情况下,总表送有功计量值比支路表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大。投入动补后,总表有功计量值比支路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未投入补偿前,线路的功率因数低,电流大必然产生损耗就大(总表到分表之间的损耗)而分表这部分的损耗没有去计量,这部分的损耗由总表来计量!此时总表计量值比分表总和要稍大!
线路投入补偿后,(总表到分表之间的线路补偿)由于功率因数的提高,线路电流自然减少.此时总表计量会比未补偿时数值要小些。而分表的计量仍然和以前的计量一样,所以,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就出现了!

网友D:
分表在什么位置,补偿在什么位置,具体相差值如何(是不是实际的情况);
可能是线路损耗的关系。

楼主:
总表和支路表距离很近

楼主:
主表  911   支路表  912  913  补偿9911    10kv

楼主:
光伏电站  逆变器功率因数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动补没有投入情况下,总表送有功计量值比支路表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大。投入动补后,总表有功计量值比支路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未投入补偿前,线路的功率因数低,电流大必然产生损耗就大(总表到分表之间的损耗)而分表这部分的损耗没有去计量,这部分的损耗由总表来计量!此时总表计量值比分表总和要稍大!
线路投入补偿后,(总表到分表之间的线路补偿)由于功率因数的提高,线路电流自然减少.此时总表计量会比未补偿时数值要小些。而分表的计量仍然和以前的计量一样,所以,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就出现了!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3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G:
无功补偿就是提高功率因数,功率因数高了,电量自然就少了。

楼主:
还是我基础不够啊 可以讲的通俗一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动补没有投入情况下,总表送有功计量值比支路表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大。投入动补后,总表有功计量值比支路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小。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未投入补偿前,线路的功率因数低,电流大必然产生损耗就大(总表到分表之间的损耗)而分表这部分的损耗没有去计量,这部分的损耗由总表来计量!此时总表计量值比分表总和要稍大!
线路投入补偿后,(总表到分表之间的线路补偿)由于功率因数的提高,线路电流自然减少.此时总表计量会比未补偿时数值要小些。而分表的计量仍然和以前的计量一样,所以,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就出现了!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还是与线路布局有关

网友I:
楼上的总工能不能发个高压的二次图来学习学习  ,万能断路器的周边的接线图

网友C:
本人对电能计量很感兴趣,有同一兴趣的学习一下!

网友J:
楼主所说本来就是对的
没有补偿总表就是会大
有补偿就会出现

网友K:
(为什么在动补没有投入情况下,总表送有功计量值比支路表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大。投入动补后,总表有功计量值比支路加起来的有功计量值小。)这个问题很有价值!!为什么?你们想想。动补是补偿无功。从理论上讲你补无功对有功电表是没有变化的。但根据你说的现象,这个表象是计的视在功率。所以建议你多多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K:
计量的是有功

楼主:
单位是太阳能电站  发电的  计量有功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流先过分支表 ,再过主表的计量的是送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