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09):
定位指令都是这样
Y1  Y5下面的开关字样,总是看不到是ON还是OFF。
软件里面如何设定才能看见呢?

网友A:
你是在实际运行时监控的吗?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实际运行时监控的吗?
是的,运行时监控的,不管Y1有没有输出,都是那个样子,看不到ON还是OFF

网友C:
后面似乎是“…”,会不会是位置不够的原因,缩小字符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