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编译出错,下面的提示看不懂啊,怎么修改?
以前是简单工程没有标签,我转换成简单工程带标签的,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A:
三菱的标签我搞了一下,出来是出来了,结果是程序不见了。

网友B:
应该是软元件超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出错,下面的提示看不懂啊,怎么修改?
以前是简单工程没有标签,我转换成简单工程带标签的,就这个样子了
工具——自动软元件配置中去设定分配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出错,下面的提示看不懂啊,怎么修改?
以前是简单工程没有标签,我转换成简单工程带标签的,就这个样子了
工具——自动软元件配置中去设定分配范围。

你好,自动分配软元件,什么意思?
和ZRST有什么关系?不明白啊
为什么下面的RST D0 D7670   和   ZRST  S0  S7670
没有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出错,下面的提示看不懂啊,怎么修改?
以前是简单工程没有标签,我转换成简单工程带标签的,就这个样子了
工具——自动软元件配置中去设定分配范围。

你好,自动分配软元件,什么意思?
和ZRST有什么关系?不明白啊
为什么下面的RST D0 D7670   和   ZRST  S0  S7670
没有错误?
OS通过自动分配占有了101,102室以外的房间,你硬要住103,不整你整谁?

楼主:
加个标签,就是为了看起来方便,还弄的这么麻烦了。
算了,还是回到没标签的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个标签,就是为了看起来方便,还弄的这么麻烦了。
算了,还是回到没标签的去了

以为标签就是注释?你还离入门有老大一截路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个标签,就是为了看起来方便,还弄的这么麻烦了。
算了,还是回到没标签的去了

以为标签就是注释?你还离入门有老大一截路要走了。

我就感觉看其实方便才弄的
双击它,就自动显示出那一段程序了,感觉太方便了。就想用这点功能,可是现在好像牵扯面好大。

网友D:
M7670形式了,应该是K1M7670这种形式这样才能输入数据。

网友E:
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把那些软元件直接改到上限

网友F:
默认标签占用M500--M999,你刚好进入标签软元件范围,而这些是标签专用,于是就出错了

网友G:
标签程序用着方便,即使外部IO点改变,程序也不用改。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标签程序用着方便,即使外部IO点改变,程序也不用改。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多谢了

网友H:
使用标签主要是三菱也像欧系厂家靠,使结构化编程更加方便,我记得原来DX软件是使用宏。我自己理解标签跟定义变量差不多意思。你的问题在,工具——自动软元件配置中去设定分配范围,设定范围的软元件不能在程序中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