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6-04-09):
ATV31H报INF怎么处理?

网友A:
薄膜按键都不起作用吗?建议更换薄膜面板

楼主:
原因已查到,是薄膜按键发生问题,后来短接2、7两引脚,就不报INF了。

网友B:
都是这么干的,施耐德这毛病是通病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学习了,还有这种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