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变压

楼主(2016-04-09):
110V直流电机怎样用电位器控制来实现变压降转速,必须随时可调,且转速稳定?求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楼主查下以前的电梯门机电路吧,那时的就是用直流110V电机作门机驱动电机的。

网友B:
电位器应当只是提供一个给定值吧,然后由其他元件(电路)实现电压控制;
看有无该类装置购买,原理或先参考有关电路。

网友C:
买个直流电机驱动器,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网友D:
只降压不降转速,这样有什么用意?

网友E:
直流调压,一本用可控硅的整流电路比较主流,主要是技术成熟,成本不高,我们都知道,可控硅的整流电路直流输出电压是连续可变的。搞一个智能可控硅模块,把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接好线,然后给模块的输入接入一个0-10V可调的电位器,就可以了。很省事。这是最简单的直流电机调速方案。

网友F:
前端电源呢?
看前端电源而选用驱动器

网友G:
直接买个110V的调速器不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兄有图吗?发个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能否发张电路图过来,急用。谢谢!

网友H:
估计得有直流调速器,电位器只能做给定用。

网友F:
把前端电源说出来,这个才是根本,才能进行下一步选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发图?当然可以了。智能模块分为单相整流和三相整流,根据直流电机的功率和供电电源选择。这是对直流电机开环调压调速。既简单,又省事。适用与简单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端是220V通过变压变成110V,再通过桥整和电容整流成110V直流

网友E:
如果电机的额定直流电压是110V,那用单相交流输入即可,变不变压倒是无所谓了,只要能达到0-110Vdc就行了。可控硅是可以调压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能说一个型号吗?没查到相应的型号呢?现在直流电机是60W的,电流只有2A,现已把220交流通过变压桥整,整成110v直流了。求指点一下?

网友E:
才2A的电机?太小了。那就连模块都用不上了,直接用一个三极管,自己做一个PWM调压器就可以。还省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