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请问:高速电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形成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A:
大约你指的是电主轴之类的;
在雕刻、研磨方面用的非常多;国内的24000R/MIN的很多,60000R/MIN的也有;
用过最高的是120000R/MIN;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一回事,不知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C:
见过木工机械上面有比较高转速的。

网友D:
高速电机通常是指转速超过10000r/min的电机。
  它们具有以下优点:一是由于转速高,所以电机功率密度高,而体积远小于功率普通的电机,可以有效的节约材料。二是可与原动机相连,取消了传统的减速机构,传动效率高,噪音小。三是由于高速电机转动惯量小,所以动态响应快。
木工修边机电机转速是20000r/min.
自动高速机床和纺织行业,电机转速可高达20000~50000r/min.
军用特殊电机转速高达120000r/min.
我厂里用的车片电机最高速18000r/min.就是轴承老容易坏

楼主:
谢谢各位了!还挺复杂的!

网友E:
高速电机的技术关键,除了结构比较特殊(细长比大)外,最主要的就是轴承的高速特性和转子的高速下动平衡问题。

网友F:
高速马达需要使用液体冷却的运行方式对吧,通常使用水冷。冷却水流过主轴,主要冷却高速轴承。

网友G:
见过韩国3万转的电机  用的水冷  运行频率几百赫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高速马达需要使用液体冷却的运行方式对吧,通常使用水冷。冷却水流过主轴,主要冷却高速轴承。
没见过液体冷却的,修边机是23000R/min靠风扇冷却,质量差的轴承老坏,修不住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軸承老壞的主要原因是電機溫度過高產生原因
你是車軸其側向力大 形成對軸承擠壓產生高溫
另外電氣熱 也就是你的電機無效功過高
另外冷確效果不好

其次機械設計如軸承裝置及匹配 當然還有質量的問題

网友J:
要水冷,油雾润滑等。

楼主:
哦,还这么麻烦啊!

网友K:
这个电机是多少级的?怎么制造的

网友L:
有国产的品牌介绍一下

楼主:
还有知道的吗?

网友M:
一般的串激电机都是高速电机,电动工具上很多用的

网友N:
我这边PCB钻机的24万转   气悬浮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分享!

网友O:
我公司是专业高速电机制造厂家,如有相关问题和需求请咨询我,谢谢!电话:18621950071
中车电机 黎克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这边PCB钻机的24万转   气悬浮的
240000转,我没有见过!
此种高速,就是普通铁针照样打穿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