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我现在有两台提升机分别是5.5KW,想用一台11KW的变频器控制,这两台电机的刹车要根据不同情况自由控制,速度和方向在同一时间都是一样的。单台控制的时候,我使用多功能端子功能为频率大于等于设定频率后,端子闭合功能,这样使得在瞬间不会溜车,但是两台电机要使用这个功能分别控制电机就很麻烦了,不知道如何设计控制电路,希望大侠们能够给我指导,谢谢!

网友A:
这样安全吗?
分开控制成本也不会增加很多的

网友B:
最好不建议这么用,如果是同时控制两台电机启停还行,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动作,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