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改程序

楼主(2016-04-09):
想增加一个液位自动控制电动阀门开启停止关闭,在源程序上新建Routine还是在原梯形图上增加梯阶指令?AB的控制器

网友A:
结合原来的程序修改就可以了
注意下相关的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B:
都可以,看增加的多不多,多就单独放一个程序里.

网友C:
这个: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标准就需要,一般公司应用随便

网友D:
液位控制如果原有程序,就写在一起,容易看一点,没有的话就单独新建,这样程序清晰一点

网友E:
增加一些功能,就在原有程序的基础上增加就行,再加上一些备注说明就更好,方便以后维护和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