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6-04-09):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输出电压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A:
4.1-0.6?

楼主:
如何计算的呢,4.1如何来的,0.6又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由az432基准2.5V除以2个1K并联500欧乘以2个100欧串联得到1V,2.5+1=3.5V 3.5V+三极管vbe=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