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最好还有附线路设计图

楼主:
这是老板的要求

网友A:
图片好得眼花,放大再上传,分多张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阳能热水系统控制:
1.说明:集热循环泵P1,温度T,水位W,电磁阀DCF,电磁阀前安装过滤器,并安装旁路。
2.控制要求:集热器温度传感器T1、T2;集热水箱(太阳能水箱)温度传感器T3,管道回水温度传感器T4;集热循环泵P1;集热水箱补水电磁阀DCF1;
(1)集热温度循环:当集热器温度T1与集热水箱中的水温T3温度≧7℃(可调)时,集热循环泵P1启动,将集热器中热水打进集热水箱,当两者温差≤3℃(可调)时,循环泵P1停止
(2)集热管路防冻循环:当集热器温度T1或T2小于5℃(可调)时,水泵P1启动,进行循环防冻,当集热器温度T1和T2都大于8℃时,延时2分钟后防冻循环停止。以防止循环管路冻堵(冬季使用)。
(3)高温保护功能:当集热器温度T1>95℃时,P1不启动(按泵循环按键可启动P1,5分钟后停);当T1<90℃时,恢复启动P1;
(4)自动上水:
A.定时补水:在设定时间,当集热水箱的水位低于6水位(水位可设置),打开DCF1补水至水箱水位达到6水位(水位可设置),停止补水;
B.自动上水:通过自动上水键启动循环上水功能,当水箱水位低于水位(可调)自动打开电磁阀DCF1,上水到4水位(可调)时,关闭电磁阀DCF1停止上水;
C.定温上水:当水箱温度T3>55℃(设定温度+5℃)且水位<6格时,电磁阀DCF1打开,当水箱温度T3≤50℃(可调)或水位达到6格时,电磁阀DCF1关闭,停止上水。
(5)手动上水:手动上水到设定的水位自动停止上水;
(6)防冻电热带功能(北方地区使用):当温度T5<5℃时,电加热带启动;当温度T5>8℃(防冻设定温度+3℃)时,电加热带停止;
(7)空气能控制:定时加热:在设定时间段内,当水箱温度T3≥50℃(可调)时,空气能不启动;当水箱温度T3<45℃(设定温度-5℃)时,空气能自动启动,至水箱温度T3>50℃时,空气能停止;
(8)定时定温管道循环(功能预留)
(9)低水位保护:当水位为0格时,H1、P1不启动
(10)停电保持:停电时,控制器内置电池可以维持系统时钟继续运行,可以连续运行1年以上,系统运行参数可以永久保存
(11)故障报警:将可能发生的故障显示在屏幕上,便于故障确认及维修
(12)宽电压工作:可以承受较宽的电压波动,耐高压、耐低压幅度较大
(13)安全防护:设有短路、过滤、漏电、过温断电四种安全防护功能
3.热水供水:增压供水

网友B:
有点棘手

网友C:
理顺控制要求,参考类似设施控制方案,选择采用哪种控制方式。

网友D:
1、热水要求24小时供应还是只需要晚上;
2、压缩机组选用是不是符合当地最低气温

网友E:
前几天我刚做了一个,跟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