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做了一个基于Wiegand协议的PLC可编程控制器与门禁读卡器通信的实验硬件连接:wiegand读卡器-韦根协议转换器-485-PLC-专用下载线-PC
想试试刷卡动作过后计算机能不能收到IC卡信息   但是试了好多方法都通讯不上 切编程调用的是modbus库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感觉mudbus因该通信不上 所以换自由口了 现在能接受刷卡的数据了 可是后面的怎么实现 还是个问题

网友B:
协议转换器转换的是标准的modbus么,不是的话得自己编程了。
既然PLC收到了刷卡数据,那么与PC连,问题不大。
用的是smart,就用普通网线和电脑连,装个pc access就可以。不知道你说的专用下载线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叙述错误了 不好意思  其实就用普通的网线也可以连接了  现在PC已经接收到了韦根读卡器刷卡后的数据   因为才接触PLC不久 所以之恩那个一步步实验 现在只是接收到的16进制数据现在不知道怎么使用 我想实现的是PLC对门禁系统的控制  例如我状态图表接收到的是:16#04 16#D0 16#6B 16#22 16#2A (一张IC卡)  其中后面四组数据 是IC卡上的信息(这个我用串口通信也收到了这串数据)  现阶段在做如何才能通过编程的方法将这些数据用起来   说白了就是将传统的门禁控制器的一些功能用PLC给他实现了  不知道大神有这方面想法没有 指点一下我这初学者 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已经放弃MODBUS的通信了  用的是自由口  韦根转换器的作用是将韦根信号转换为485 信号

网友B:
没这方面经验。如果单单用PLC来完成这项工作,有困难。PLC需要建立ic卡信息库,读取到卡号后要查询是否有权限,等等。
个人觉得需要PC机来完成这项工作,建立个数据库,数据多了用sql server,少的话office access也行,软件用.NET编写。读到信息,plc发送给PC机,然后PC机查询后,再回传给PLC,plc完成开门、报警等动作。

这样其实麻烦了,不如读卡器直接连PC,PC加个USB转485或者232转485模块,这样省去中间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PC  软件我想用 STEP7 smart 编写可以么?  主要是要求必须用PLC进行控制 所以现在也只能慢慢试了

网友C:
不是那个协议你怎么用啊  要么知道协议自由口编写,我是专门买了MODBUS协议的读卡器。你读头协议和主机协议分开不要管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转的是接口又不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转的的确是接口  现在我已经接收到了 读卡器刷卡后发过来的信息   但是邮储初学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串数据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程序能让我参考参考么? 万分感谢 类似我想实现的门禁相关功能的程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都是买这个MODBUS协议的读头,你这杨的话要先了解伟根协议  扇区  等等N多,单片机实现比PLC实现成本低啊

网友D(2019-10-13):
楼主,你的PLC控制的门禁系统最后怎么样了,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希望楼主能传授一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