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我们设备的吸尘装置要加真空压力表,吸力不足时要报警停机,PLC没空点了,用继电器控制如何接线?

网友A:
没人知道你的设备如何设计的,如何加

网友B:
用一个松下DP101压力表,有输出信号的,你设定好以后当压力不足时就输出,加个报警就好了。

网友C:
买带电接点的真空压力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D:
直接买一个继电器输出的
整个独立的带声光报警的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松下DP101压力表,有输出信号的,你设定好以后当压力不足时就输出,加个报警就好了。
要报警停机的。

网友F:
加个继电器,气压底时让继电气断电,把停止按钮和继电器连接,停止常开就并常闭就串,让继电器不得电时停机增加可靠性,外在加个警灯报警

网友G:
最好加个扩展输入,压力表信号接近plc

网友H:
沒图没真像,笨方法用继电器控制plc电源好了。

网友I:
根据原有电路图,看能否找到适当方法。

网友J:
用继电器控制电源吧

网友K:
直接把压力开关的点串到急停按钮上,继电器都省啦

网友L:
建议真空压力接点接入下一个动作回路接点,保证安全
还有就是加一个模块吧,不是这么玩的:损坏一个产品或者打乱生产计划比PLC模块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