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降温变化慢

楼主(2016-04-09):
最近用西门子200PLC 带4个8TC 热电偶模块,采用K型热电偶,对房间进行温度测量。

温度升高热电偶变化明显,例如从室温20度升到45度,显示正常;但是室温从45度降到20度,热电偶降温很慢

跟不上室温变化。这种是正常现象还是热电偶不行?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热电偶没你想象的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室从45度降到25度,热电偶估计要在过3-5分钟才降到25,这种是正常的?

网友B:
温度如何比较的?

网友C:
测室温的话建议你用热电阻就可以了,型号Pt100,尾长L=30cm,再买个信号隔离器或是温度变送器就可以将电阻信号转化成4~20mA的标准信号了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对应的阻值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你以为西门子就是好的:西门子现在垃圾货太多了,建议换用其余品牌

网友F:
首先,K型热耦是对高温的测试,测环境温度本身就有误差,几度的温差,感应的电势差太小了;不好说。不过热耦的响应还是比较快的,不会有分钟级的响应速度,应该是秒级的响应。

环境温度检测最好还是热敏电阻,铂100的响应就很快,而且适用于150度以内的低温检测。

楼主:
恩看样子只能用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款PLC测温度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