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想通过路由器连接三菱Q02plc 怎么设置路由器和Qplc以太网参数设置,请教各位

网友A:
把PLC的地址设置为路由器限定的网段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过了 还是连不上,应该是别的设置问题

网友A:
问题:PLC那里你下载了设置没有??
我做了N多三菱以太网、H网,都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下载了呀  我USB先下载到Qplc里面了才用路由器来连  还是连不上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下载到plc里面的参数设置

网友B:
为什么用路由器?路由器一般都是该设备的网络与别的不同IP地址的网络互相访问的时候,才需要架设的。
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个相同IP地址的工控设备组成的小规模的局域网,请购买交换机进行组网。另外局域网有个检查网线线路是否真正导通的命令:PING,如果不懂使用,请询问度娘获得使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不觉得用路由器调试方便吗,不用usb线那么短,知道怎么设置路由器和plc参数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觉得用路由器调试方便吗,不用usb线那么短,知道怎么设置路由器和plc参数的能否告知一下,谢谢各位
如果说只是想通过网线上传下载程序或者在线监控,也分为局域网和广域网连接的,通过广域网连接更加麻烦,要使用宽带线路接入,端口映射,公网IP进行远程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