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用台达ES2  与永宏的unicorn触摸屏通讯  422通讯没问题    关键是用485通讯时 台达es2 的两个485端口怎么都没反应  通讯线没焊错,检查了几回。    请教各位 究竟是那个步骤出错了呢?

网友A:
485 就两根线 你焊好屏哪头就行ES这边就接AB  设置好 通上了 就不会报错误

网友B:
站号不对吧

楼主:
对不起各位  现在正常了 之前是我大意  忘记设置触摸屏的通讯方式为485   怪我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