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ps:不是在通电状态下进的水 ,水已经风干5天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ps:不是在通电状态下进的水 ,水已经风干5天左右
系统一共两个机架十余个模块   ,我现在判断第一个机架的4号槽上的温控模块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对于其他几个输出模块为什么都报erc错误,而且我的触摸屏与工控机都通讯不上了

网友A:
通讯口都坏了。软件电缆是基本的工具了,相当于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接口有问题的话那么后面几个模块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哎  还没有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B:
温度模块ERC灯点亮可能是有些信号断线,具体可问下欧姆龙客服也可自己查手册,我这边是是CJ系列的。温度模块ERC灯亮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确定他有问题是因为   这个模块的run等没有亮  后面的输出模块erc灯亮但是run灯都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