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我厂有几台工业洗脱机,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几种洗衣程序,请问各位大师这是用什么编程方法办到的,主要用了哪些指令

楼主:
但是每一种程序又可以随意编辑步骤,配方好像只可以有几种程序但每种程序的步骤是定好的,不可以改变

网友A:
和配方相似的,例如用mcgs的屏,一个配方40步,编辑数据后,可以一次性写入plc。也可以进行新建,保存,调用,删除其他配方等功能。用策略来写。     随意编辑没有问题,不论数字量,模拟量都可以。

网友B:
步进程序分几种!选择什么运行什么?

网友C:
把程序读出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和行车电镀线有些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