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能工作

楼主(2016-04-09):
440西门子37KW开关电源反馈绕组+15电源端对地用二极管档量只有0.092V,正反都一样,我认为短路了,但检查了所有15V供电后面的电路,没发现短路处,开关电源加电后7脚在10-15V,6脚在0-0.5V变化,震荡芯片是3844B,找不到故障点,电源又不能工作,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5电源端你量在整流管的负端还是正端?你确定开关管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V正端对地二极管测正反都是0.92V,-5V端对地分别是0.5和0.8V

单独给7脚加15V左右电,8脚有5V,6脚也有变化,但是在P端加530V后6脚还有变化,但8脚5V没了,好像跟6脚一样变化了。电源没有工作。

楼主:
开关管换了K2225

网友B:
路过看看   不怎么懂   不好说话  等待高手

楼主:
现在查到接3脚的那个三极管应该是被击穿了,但不太清楚它是如何起保护作用的,也不知道该买什么管子更换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电源能工作了,单独测试电源板,已屏蔽了过压和过流检测信号,但是任然报A503,不知何故?

网友D:
三脚的 三极管更换了吗?好像是欠压与过流保护的作用。电压检测电路检查了吗?预充电电路正常吗?整流模块有损坏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故障已经修复了,但是现在仍然报F0001,先闪一下F0022,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F0001报警查到786电源进端稳压二极管击穿,

网友E:
回复 楼主:
F0001不是过流故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检查了过流检测电路,换了786及外围二极管和电阻,F0001没再报了,又出现了F0022又换了339现在上电正常没再报故障了。

网友F(2017-03-31):
回复 网友A:
电源部分怎么修好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源输出整流滤波回路,焊接滤波贴片电容时焊锡短路了,走了弯路。

网友G:
我遇到1.5KW   M440一启动报F0022,换了模块还是如此,有遇见的麻烦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