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这东西用斜齿轮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应该可以更换配件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同电机的转子一体的,只有换转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同电机的转子一体的,只有换转子了。
有转子配?

网友C:
不熟悉采购,购买配件还真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肯定有的配的,不过你的我就不清楚你能不能找到。

网友D:
螺旋齿轮可增加齿轮强度。如和转子一体,得整个换

网友E:
应该是,斜齿可增加齿长,从而增加齿的接触面。
从图片上看不出斜齿磨损得太厉害,需要装好负载驱动看看如果是打滑,那就是真的磨损了。至于配件,很难寻找的,一般都是成套出厂的,只能尝试寻找相同型号,因为别的原因损坏,而拆零件互补修成一套好的。

网友F:
可以换轴的!

网友G:
斜齿增加齿轮的就接触面积和强度。

网友H:
楼主的这样的斜齿轮不好买!

网友I:
还是换了算了,一套也不贵啊!

网友J:
一般是废了,留着单配件用。

网友K:
估计要和转子一起更换了,只是买到相应的配件,价格也和成品差不多了

网友L:
这个又不贵

网友M:
这个还是整套更换,七百块钱左右。

网友N:
这种电机靠前面部分是一套减速器,那个磨损部位可以单独拆下来,如果当地有这样的加工条件,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斜齿可增加齿长,从而增加齿的接触面。
从图片上看不出斜齿磨损得太厉害,需要装好负载驱动看看如果是打滑,那就是真的磨损了。至于配件,很难寻找的,一般都是成套出厂的,只能尝试寻找相同型号,因为别的原因损坏,而拆零件互补修成一套好的。
截面梯形齿变三角形了

网友O:
看样子负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样子负载有点问题。
输送带的,不排除有时会卡住,简单调速器,如何搞过载保护?

网友P:
上某宝上应该可以买到配件。

网友Q:
这个属于便宜电机,直接换新

网友R:
热收缩机上的吧?这种设计非常坑人,磨损就得找原厂买,而且得买整套,价格又巨贵。

网友D:
各位,是螺旋齿轮好不好,螺旋齿轮和斜齿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电机靠前面部分是一套减速器,那个磨损部位可以单独拆下来,如果当地有这样的加工条件,可以加工的!
电机这头磨损,减速机那头不看估计也不好了, 如果有这个条件,估计加工费用多少?

网友S:
很难维修,这种情况大都是成套换。

网友T:
堆焊,重新铣牙,再氮化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堆焊,重新铣牙,再氮化

这东西,买一套全新的也不四五百块钱,用你的方式修好了,可以给你一千块钱表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修的。

作为楼主的出发点来说,想法是好的,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经修!修机器的,要先修理好自己的思路,然后再修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堆焊,重新铣牙,再氮化

这东西,买一套全新的也不四五百块钱,用你的方式修好了,可以给你一千块钱表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修的。

作为楼主的出发点来说,想法是好的,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经修!修机器的,要先修理好自己的思路,然后再修机器。

越说越便宜,我在网上查过,800-1000的样子

网友V:
这类情况在我们这经常有,没办法只能换

网友W:
买全新的和加工维修的费用相差不大,建议换新

网友X:
换新电机吧

网友Y:
找厂家买配件,贵是贵,但也不会贵过成套的价

网友Z:
更换减速器就可以啦

网友AA(2016-05-21):
电机转子市场上肯定有售,但大多质量不如原装的。

网友AB:
转子齿磨损了,减速箱齿轮应该也坏了,买一套也不贵3OO元左右。

网友Q:
这个在台湾东力、城邦、台邦等小型减速电机都是如此,不过才几百块钱一台,换新得了

网友AC:
不贵,换新。

网友AD:
齿轮啮合不到位,长期运行导致的

网友AE(2016-06-22):
可以联系这个牌子的厂家技术,问问他们

网友AF:
整个换,不值钱

网友AG:
直接换新的

网友AH:
回复 网友AB:
对头,就300左右

网友AI(2016-09-04):
这个便宜,无所谓啊
要想用得时间长点就买东方的

网友AJ:
直接换前面的减速机,有成套的。

网友AK:
只有换转子,要是换轴很麻烦,首先要把轴压出来,在车床上车一根新轴,还要热处理调直后压进去后,再上车床加工,这样才能保证同心度。建议换一台为好...加工太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