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9):
我今天上网看了一篇文章,感觉写的不错。文中作者提出可以利用MCGS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进行485通讯,如图所示。现在我的理解是,只需用触摸屏和变频器485连接接起来,别的变频器就是RST接输入电源,UVW直接接电机。如图2所示,这样只需要在触摸屏上能够读取到变频器内部的寄存器地址,就能实现正反转,启停,设定频率示数等。

不知道我这么认为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理论上是这个意思,至于实际可行性还待楼主实验

网友B:
RS485总线通讯系统已经非常广泛应用于现场设备了,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一般接入的终端设备最好不要超过31台,实际控制在20台左右吧,还要预防现场的电磁干扰。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楼主放心使用。选modbus  rtu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D:
一般,变频器内置的通讯速度都不会太高,所以基本上这种带31台的都是忽悠人的,带7,8台之后你会发现通讯速度非常慢。

网友E:
呵呵;用通讯方式是可以的,但容易受到干扰,如果仅仅就是为了减少接线加个HMI,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F:
文本也可以啊,更便宜

网友G:
如以下变频器不是一个品牌,就不能用原机的无协议通讯,还是用Modbus通讯协议吧。

网友H:
启停还是硬件控制好,个人认为比较安全可靠。其他可以用通讯。

网友I:
可以实现,有时候方便点

网友J:
个人认为 处于安全考虑  有些还是用硬件连接更安全些

网友K:
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有的变频器没有通讯中断后如何处理  存在安全隐患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参数在通讯中断是停机 这样的变频器在通讯中断的时候比较安全

网友L:
是可以做到的,屏和变频器要有正确通讯参数设置才可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M: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我用三台ABB  ACS550-01-023A-04连eview屏,能操作并显示。

网友N:
建议运行信号还是PLC提供,频率右内部485驱动,这样调节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等成功了。发个帖子,来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L:
恩恩。学生党正在试验中,成功了,发个具体的过程帖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哥,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别的专业的,对自动化这些东西只是会基本的使用做实验。想请教你个问题,可以吗??

网友O(2016-05-09):
发这么多重复的。
我刚试验ok 了,比接线简单多了

网友M(2017-02-17):
回复 楼主:
你说,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M:
回复 楼主:
我后来用一个屏接了6个变频器,一台温度显示仪,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P:
如果这样干嘛不直接用变频器面板控制,啥都不用,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Q:
我用三菱变频器和三菱屏连接过,同一厂家方便,启动、停止,监控,修改参数都可以。

网友R:
是这样的呀,基本上hmi可以完成绝大部分设置。
带多台是会慢点,三四台没压力
现在hmi都可以直接控制,不用plc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你的图和我做的一个锅炉控制系统结构很相似。我中间多加了一个PLC,因为几个变频器和几个传感器之间有一些逻辑关系要处理,如果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控制,不知几个负载和几个传感器在触摸屏里逻辑关系好不好做,没试过

网友T:
不过变频器好像也没几个线要接吧,用通讯一般就是读取变频器数据吧,启动停止我都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