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以前电脑可以同时打开好几个EB8000,后来重装了下系统,就每次只能打开一个了,想问下这个可以设置吗?

网友A:
好像只能打开一个,一次

网友B:
可以同时打开几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打开几个吗?

是的,可以同时打开几个。

网友D:
W10可以,其余操作系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10可以,其余操作系统不行
XP就可以。

网友B:
我以前用XP现在用WIN7都不行啊!

网友F:
xp下面实验了,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p下面实验了,可以的
反正我的XP、W7系统都是只能打开一个,那一次升级W10倒是可以打开2个,再多没有测试
我的系统都是联想自带的正版系统

网友G:
8000好像只能1个。不过EB PRO就可以多开了

楼主:
我的一直是win7的,,以前可以,现在不行,,我还以为可以设置呢

网友H:
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我以前也可以,现在不行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I:
刚刚打开看看是可以的
32位的win7

网友J:
没用过,好多软件只能打开一个

网友K:
这个好长时间没用了,以前好像可以单开两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吗?
我的W7,怎么完成你这个样子?
我有时需要拷贝画面,只能打开一个实在郁闷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不要直接打开文件,要从软件里来打开就可以。

网友D:
这个:习惯了直接双击文件,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