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0):
现有两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两个冰柜,一个电水壶。一个烤肠机。如果这些电器同时使用,需要安装一个多大的漏电保护。谢谢,

网友A:
不能低于32A的开关

网友B:
两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两个冰柜,一个电水壶。一个烤肠机
电磁炉一般不超过2KW,微波炉也是如此,电水壶一般1.8KW,
一个烤肠机是电烤还是碳烤+电机转动,碳烤的话最低2.5KW;
全电的话总计10KW,单相请选用63A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C:
63安比较合适

网友D:
看下铭牌统计下总负荷,然后说明是单相还是三相供电,这个是必须说清楚才知道装多大的开关,还有同时使用率有多久也要估算下

网友E:
最好是总开关与分开关来设置,起码电冰箱要一个分开关,然后微波炉、烤肠机、电热壶一个分开关。这样比较好。电缆线也要分别敷设。

网友F:
可按累计功率计算电流,并与导线相配合;
另,问的是“漏电保护”,不知是选择开关额定电流,还是选择漏电保护动作电流。

网友G:
选择63A的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H:
63A的总开,不过最好分开控制。

网友I:
楼主看看每个电器的铭牌功率吧
需要同时运行吗?
累加计算电流